本人手上有一台NC6000,开机后内存检测过后,停在F1 F2 F10,键盘怎么按都没用

楼主(2012-03-05):
本人手上有一台NC6000,开机后内存检测过后,停在F1 F2 F10,键盘怎么按都没用

就这样,按键都没有反映,外接键盘也没有用

网友:
可以点亮出现一大堆说明,最后要选择“F1,F2,F10”,这3个键地其中一个。F1貌似是:保存设置更改;F2貌似是不保存;F10貌似是直接开机。还有滴滴两声,但是按键就是没有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说像是当机是吧 ,最好是吧硬盘和光驱都拔了 键盘也拔掉  用外接USB键盘试试 看看能不能过 如果还不 ...

USB插上按键也没有反映,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外接设备都拔掉  裸板子试试   不行就BIOS   BIOS电池放电

网友:
以前 HP屏闪门 是v3000系列 出现过9个屏  跟你这种现象很类似

Biostar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楼上的9个屏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