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联想G455开机能点亮 但是跳过LOGO后 就掉电再次重启  拆机目测 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 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拔掉外设试试

网友:
只能最小化排除

网友:
温控。。南桥。。

网友:
外设先排除一下吧,硬盘 内存。。。

网友:
电压 有问题

网友:
把CPU滤波电容换掉,不行再把CPU电源管换了。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啊 !  几个桥都干过了  没解决   等待回复

网友:
有没有修好呀,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