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压问题?不要电阻直通它行不?

楼主(2012-03-05):
有一个945杂牌板COMS电压不正常 不开机 查到经过一个电阻20K  换后可开机 可是过了几个小时电压又回落原来2V  把电阻那地方接通可开机 正常 这样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就这样不管他行不?可开机 正常

网友:
把电阻短接起来看电压会不会向下跑,会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A:
不会 就是不接电源  没有3V 才1.8V左右  接上开机使用一切正常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 就是不接电源  没有3V 才1.8V左右  接上开机使用一切正常 求解

COMS设置正常吗?是不是放一会就会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