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接电池开机 接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2-03-05):
单用电池能开机    单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二者共用也能开机   但不认适配器

去电池用可调电流表开机    有待机0。01   按开关键电流调至0.05不走    测隔离保护电路正常
且有3v 5v输出

故此求思路  谢谢!

网友A:
ACIN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不正常

输入有19V啊

网友:
I/O有认到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网友:
前面部分电源出问题了是。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呀,说清楚会好一些

网友:
期待结果,修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适配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电源端的19V到待机3。3V的电阻分压这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