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时卡在 memory testing:2086848k ok+ 9m shared memory 不动 ,应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2-03-05):
电脑开机时卡在 memory testing:2086848k ok+  9m shared memory 不动  ,应该如何操作
电脑配置如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放电,短接电池正负极试试。

网友B:
那是检测内存容量  如果检测的慢就按下ESC 就自动跳过了

网友:
内存测试:2086848k好+900共享内存    翻译过来的意思

网友:
谢谢。。bios以刷,但是不行。换了条内存可以。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检测内存容量  如果检测的慢就按下ESC 就自动跳过了

谢谢。。是卡在那个位置没有任何动静,按什么键都按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短接电池正负极试试。

谢谢。。放电了,也没用

网友:
内存自检不过,换条内存.

网友:
拔掉硬盘和光驱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是卡在那个位置没有任何动静,按什么键都按不动

卡在那不动那就是内存的问题  换条内存试试代换法是修电脑最简单最基本的了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刷BIOS吧

网友:
刷 bio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