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求救

楼主(2012-03-05):
原因是,我换高压板时把数据板5V的接到12V上,后来就白屏了

求检修过程

网友:
换 驱动板。最简单。,,,维修的话就要多看看了。。MCU。。三极管等。。

网友:
12V搞进去..先量下驱动板有没烧...没烧的话..再检修屏..顺着供电保险慢慢往后量.运气好的话..说 不定就只烧个保险 ..

网友:
查保险就好了....驱动板保险,逻辑板保险.....

网友:
    量保险坏没 在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测下屏接口的那个保险烧了没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问题搞大了。

网友:
实在不行 把驱动板 换了  呵呵 最简单的了

网友:
驱动板板坏,导致屏驱动IC也烧了,不过最好是屏上的保险坏了,上次修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
希望是保险坏了

网友:
屏上的保险差哈 、

网友:
如果只烧了保险算好的,别把控制IC烧了。

网友:
如果仅仅是屏上的保险烧了,说明楼主的运气是相当好了。。

网友:
查驱动板的供电电路,保险等。估计保险吧,然后有条件把滤波电容和DC-DC部分也换了,免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