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维修,求详检

楼主(2012-03-05):
液晶显示器雷击一般检修哪几个部位,指示灯正常情况

求详解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   从插孔量到芯片

网友:
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IC等等............

Yy.
指示灯正常哦,哥们。保险这些不用查吧。

网友:
雷击的指示灯还正常。。 那电源肯定是好的啊~!看开关键有用吗? 有用的话 驱动板几乎也是好的

那就剩高压板了。但是雷击应该坏电源啊。那肯定不是雷打坏的

网友:
z==这次真是雷击,指示灯正常,经检修灯管坏了一个,2个灯管的,高压板也坏了,全换了,最后MD数据板也坏了,唯有电源没坏,检修了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