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板

楼主(2012-03-05):
本人新手!请教各位师傅我有两次都无意碰到了高压板 应该是后面的升压线圈给电击了,厉害的很
   请教各位是怎么做的,放电了,如何放点,就这事,谢谢@!!!!!!!

网友:
没被电过就不是个合格的维修员

网友:
高压一体板。。放大电容就行。。。单独高压板从电源板上拔下连接线即可。

网友:
他是被高压电了  和大电容无关   应该是开机的时候碰到了

网友:
你碰到的时候  高压板是通电中的吧..高压板断开电了 就不会电人了

网友:
可以用两条线装个灯泡,去点大电容把灯泡点亮,慢慢就放完电了

网友:
是一体板子,拆下后,无意被电到的

网友(点评):
如楼上说的,先给大电容放电。

网友:
那是你给300v 直流给电了,不是高压线圈的,高压线圈断电了就没电压了

网友:
你碰到的应该是电源输入端的滤波电容,一般都会并联高阻值电阻(放电),如果电阻断路,或者刚断开电源就接触到电容两端,被电是自然的。300V左右的直流电噢!

网友:
明白了谢谢  各位

网友:
高压板升压线圈不电人,只有大电容,你维修前可想放电,最简单就是用表笔短接,有放电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