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东芝M300掉电一案,究竟谁是元凶

楼主(2012-03-05):
  机器型号:东芝M300 956独立  ATI3470 显卡

  故障现象:冷开机时能玩一两个小时甚至一个上午然后掉电,可以重新开机, 在开机几分钟就掉电了,然后在开显示LOGO就掉电。

  初步检查:CPU温度,显卡温度,都在30-60之间,散热良好。拔外设:光驱,硬盘,网卡接口,故障依旧掉电,
  怀疑CPU供电不稳:CPU供电芯片,MOS管,全部换之。。此机器没有NEC大电容。最后加了个台式机 6.3V 3300UF的依旧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是温控芯片,主电源芯片 3V 5V 的MOS管   ATI3470显卡   CPU  也替换过。
    注:单用适配器 和单用电池 都掉电。

                                                                                     小生不才,等候高手大驾光临,留下您圣神的一笔

网友:
这个故障挺复杂啊,我有一个是东芝M212,刚开始裸机到LOGO就掉,后来裸机上硬盘,进xp就掉,进入pe完全好的,元凶还没有找到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你那个应该有NEC大电容吧,,,你比较幸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应该有NEC大电容吧,,,你比较幸运啊

是的,换过了,还是没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过了,还是没有用的

你加几个 最少要4个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几个 最少要4个才行

是加的四个,六个都试过,不行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人吗?该动的全动了,不知道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手上一台重启不限的M300

网友:
路过,坐等结果

网友:
有没有换过一些关键部位的电容?  有时候电容不良会引起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