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L 左喇叭无声音,换过喇叭和声卡无效,板号DAOLL6

楼主(2012-03-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E46L 笔记本,左喇叭无声音,右喇叭正常,换过喇叭和声卡无效,此本无功放,集成在声卡IDT92HD81里面。不知道有修过的朋友没有?

网友:
查下转换电路

网友:
应该是 声卡芯片到做喇叭断线了

网友:
同意以上的说发

网友:
线路没有断,这点我测过,是通的。主要是没有音频的数据波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
还是看看声卡到喇叭之间的电路吧。。。可能有个别电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