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复位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3-05):
LCD复位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2-3-6 10:15):
下管已经清楚,是断电后用来提供放电回路的。
但上管还是不知他的作用

网友(点评):
当5v上电电容电压不能突变,视作短路,RST高电平,此时电阻对电容开始充电,经过一段时间后rst变低电平,完成高电平复位。当5v关闭由于电源内阻与其他负载的存在5v视作接地,下二极管提供电容放电,为了下次启动准备

网友(点评):
上二极管作用,假如出现rtc在充电到0—-5v之间电压时正好电源关闭,比如2.5v那么电源上二极管提供放电回路,为下次启动做好准备。

网友:
我想的话是稳压的作用吧!还有过力牛保护

网友:
下面的二极管是用来放电的.
在断后把电容上的电放掉,确保断电后再上时能可靠复位.
上面的就不懂了.

网友:
这个复位电路看着好像是低电平有效地啊。。

网友:
应该是稳压,然后放电吧

网友:
具体怎样不太明白 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电路是低电平复位的.老大....

网友:
高手出来分析一下上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