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160G,数据恢复

楼主(2012-03-05):
1、用户想恢复盘中的照片(07年的数据,期间不知道格式化多少次,还有希望恢复么)
2、盘是好的,可以正常读写
如果可以恢复,请指导恢复一下,有酬也行。

网友:
加我QQ我传软件给你能恢复379642409

网友:
兄弟你提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根据你所说的07年的照片资料
1:硬盘是多大的
2:照片资料占用了多大空间(照片占用了多少G的空间)
3:期间客户格式化了,格式化了是否有往里面写过数据
4:如果客户往里面添加了数据,并且添加的数据大于了照片的容量那么此数据恢复的希望很渺小
做数据最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像楼主这个数据不妨用winhex试一下
写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楼主不要见怪 望高手有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专业,要看具体的情况,才知道恢复的效果。当然,也可以直接用R-STUDIO软件扫描看看。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1:硬盘是多大的
日立160G
2:照片资料占用了多大空间(照片占用了多少G的空间)
客户反馈大概几百兆
3:期间客户格式化了,格式化了是否有往里面写过数据
客户反馈,期间可能写过N次数据,重装了好多次电脑-
4:如果客户往里面添加了数据,并且添加的数据大于了照片的容量那么此数据恢复的希望很渺小

网友:
这个软件恢复照片很好用,你可以试试看:
Recuva

网友A:
咨询一下罗工,如何才能把硬盘的数据彻底破坏,无法恢复。
假如硬盘是好,然后还想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罗工,如何才能把硬盘的数据彻底破坏,无法恢复。
假如硬盘是好,然后还想继续用。

MHDD的FASTERA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罗工,如何才能把硬盘的数据彻底破坏,无法恢复。
假如硬盘是好,然后还想继续用。

用MHDD的 FASTERASE 清零,就可以破坏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低格不知道是不是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
要看是否进行过低格/清零,如果低格/清零后数据会不能恢复!

网友:
再咨询罗工一个问题。
问题:目前用winhex恢复了一些照片,但是尺寸变成160*120
用户说原本不是这么大的

网友:
这么长时间 数据肯定被覆盖了 可能性小的把

网友:
就是清零啊,用那MHDD吧

网友:
覆盖过数据应该比较难了吧

网友:
敢问楼主这问题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罗工,如何才能把硬盘的数据彻底破坏,无法恢复。
假如硬盘是好,然后还想继续用。

用Winhex全部填零。                      `

网友:
如果你的旧照片被现在考的数据覆盖了就没法回复了。。至少在国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