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Y-MR18B-V6 .2 19宽屏数据

楼主(2012-03-05):
好显示器 读出来的

网友:
这个顶起。嘉润源的数据很少见。嘉润源的数据要注明主芯片的型号。芯片型号不对也不能用。请楼主把主芯片型号发上来。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部分嘉润源驱动板的数据。主芯片的型号分别是:5PBWHJ,5PFWHJ,58BWHJ,1PFR,1PLR。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种板子数据损坏较多。很多朋友都在找这个数据。顶起让大家看到。我也遇到过一个。找不到数据。直接换了块乐华的NTA92C驱动板。。

网友:
还好,修好的显示器还没有拿走,拿走就没办法拆开看主芯片型号。主芯片是  TSUM1PFR-lf    A5MF318E   如果好用+一下

网友:
资料很详细。楼主辛苦了。顶一层。

网友:
小芯片发热量大。主芯片虚焊较常见。冠捷使用此种芯片的虚焊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