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2-03-05):
  大家怎么修显卡?  本人基本上都是加焊,没有别的好招,谁能给系统的介绍下显卡的维修?

网友:
  方法 多的是..  自己去论坛看看.....

网友:
一、先问客户怎么出现的鼓掌
二、自己看有无原件烧坏货脱落
三、上电测试
四、点不亮的先看供电出来没有
五、打gpu和显存有没有短路的
六、注意在金手指附近的一排电容有没有虚焊货空焊甚至脱落的
七、测试各个输出接口有信号输出不很多出现VGA无信号但DVI有信号
八、就是加焊GPU和显存了。

网友:
大多数都是加焊。。谁让gpu热呢。。

网友:
gpu虚焊的多,没有短路,没有掉件就直接加焊GPU.

网友:
大家都是这样啊

网友:
      三楼算是讲究点方法和思路的了,但是还很不完善和准确。不肯动脑子花力气,不想研究技术,只想碰大运的话,就只管焊好了。早期的显卡是有很多脱焊的情况,容易碰到好运。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可以一直这样混了。但是随着工艺的改善,显卡档次的升级,靠这种手段还能混多久?等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