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富士通笔记本声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05):
昨天去店里,他们接了一台老式的富士通笔记本fmv-6000nl什么的,听说是一个怪大叔牵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来的。什么都装好了,就是声卡驱动卡在那里,是一个什么矽玛特的(每次遇到这个东西总没好事儿),让我试试。设备管理器里面是没感叹号了,是通过驱动精灵安装的,重启,驱动精灵仍然说声卡驱动故障,重来一次照旧。我用耳机听了有声音,外音没有。。我以为是驱动不合适,就去官网找,可惜找不到型号,估计是外面买回来的。富士通china中国站没有吧。
我以为是驱动精灵辨认驱动不正确,换别的试试,鲁大师测试了下,说是什么intel i845 ..(我现在不记得了),然后去驱动之家去找,那个该死的ie就是报错不让我进去,奇怪。。。我傻的又去intel官网去下驱动,以前没这么干过,自带ie浏览器版本还不行,在这个破机器上安了一个谷歌浏览器,好慢,intel上不是有个什么自动更新驱动,我就去等着安装,事实证明,确实浪费时间。
然后没折了,还是老办法,继续百度查。
然后一个网友的建议不错,去日本富士通官网看看,还给出了一些日文解释。
我觉得可行,就谷歌浏览器去试试,ie我想估计进不去的。看着那些日文,我也能猜出个大概,后面还是用它的翻译翻译了下,半生不熟的文字,找到声卡驱动下载,100kb吧,很小的一个东西,我点击安装了,结果弹出一个确定,点了后面就没信儿了,我试了好几次,都这样。。。我仔细看了下日文的说明:自解压程序。。。靠,看来办事还得要看说明书,不能瞎干。
找到文件夹,里面是驱动文件,设备管理器更新半天成功,驱动精灵也认了。
重启,关机无声音(一般驱动打对了关机声音就会好了的)--
重启过了滚动条亮屏---鼠标不出来,我还以为是驱动出问题,导致系统出问题,本来准备安全模式卸载声卡的。心想可能是分辨率问题,可是我开始重启过的,可以进的, 我也没,奇怪了,vga模式进入,修改分辨率。。重启耳机也没声音了,我汗了,咋回事
设备重新更新驱动文件,无效。卸载驱动,重新用驱动精灵检测,安装,这下载设备管理器和驱动精灵都认识了。耳机有声音,外音还是没有。。怀疑是外喇叭坏的。这真是太不明白咋回事了。难不成那个下载的驱动是一块敲门砖?
嘀咕了半天,同事回来了,说那个老本子外音是坏的,我一听,晕,
这个事儿还是想不明白。

然后我扭头对另一个同事说,来,拔掉电源线,他一愣,干嘛?我想扔出去....

装机过程奇怪的事儿很多很多,想破头。虽然对于芯片级维修的各位前辈来说,这些可能不算啥子,但是有些事面对了我就想把它弄好,弄不好就时时刻刻在想着。加油加油\(^o^)/~

另外说一件怪事:我的台式机08年买的,性能正常,就是有时候启动的时候硬盘是呜呜的加速转然后滴滴几声,如果是这么一下就可以进系统。但是多这么重复着响,就不能进系统,不能认硬盘,mhdd色块,xx都出来,甚至停住死机。拔掉电源,换一根sata线偶尔会好,mhhd全过,无色快,进系统稳定,流畅。有时候不会好。放半天又好。我现在只能换sata线,(以前第一次出现情况的时候换下来的那根sata线不能使用,卡机)。硬盘正常的时候很流畅的。哎。我另一个2t的硬盘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是硬盘的问题?年代也久了,而且由于我喜欢折腾软件,有时候会蓝屏(这个应该是SRS音效驱动的问题,因为不安装就不会如此,卡在跳出srs就会蓝)。如果是sata线的问题,我换了新的了。硬盘我隔段时间都会做碎片整理的。
以前一个xp版本只要是迅雷下载大文件,就会蓝屏,这个我以为是硬盘问题,结果换了版本就没这种情况了。

写这么多,哈哈,大家随便聊吧。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做维修的有时候是有种要砸本的冲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