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ts主板内存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05):
如题型号是onda nf4ts 内存主电压输出只有0.6V, 更换了rt9202还是一样。两个场管也换了,请高手们指教指教!!!

网友:
等高人解答,本人门外汉,蕊片主共电正常,输出不正常,蕊片管子都试了,那滤波电容会不会有问题呢,内存供电后面跟它相关的电路什么的

压北桥看看

网友:
测试rt9202  工作条件有没有全呀  这种情况工作条件肯定是没有到位的  另外12V转5V的管子  是不是有5V输出   没有输出也是有可能电压不够的。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 路

网友:
应该重芯片的工作条件下手 不要一味的换 仔细查查

网友:
接一个1欧的电阻从内存供电到地,如果电压不降,说明内存供电电路已经工作了,电压不正常那就是反馈电路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有结果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刷BIOS 没有啊  你刷了看看呢

没有电压刷BIOS有用?工作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9202的供电正常吗,边上的电容电阻。。。你要先查一下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上管G级电压是多少。 反馈电路,  这些都要查

网友:
要检的东西多了,一个一个来

网友:
先用诊断卡看看代码,再查查后级电路是否有坏件或短路。

网友:
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9202 条件  查条件 网上有9202的资料

网友:
打下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啊,会不会是桥短路拉,还有你把CPU给取了不要上在去测

网友(2012-09-24):
90%还是 RT9202坏,,你查下1 5 7脚正常不,正常的话,还是本体坏,外围电路很少坏!

网友:
跑下电路嘛

网友:
一查输出是否短路,二细查RT9202的工作条件。你查查场管的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查下为RT9202的1脚BOOT,7脚OCSET,5脚的VCC,给场管D级提供的电压是否正常,再从两个场管的输出端电感跑线看其两个分压电阻是否正常,测下6脚的反馈电压看是不是0.8V,要弄懂电路原理对自己的技术才是更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