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有事不正常.如图

楼主(2012-03-05):
U盘插在有点电脑上就出现如图的提示.但是接口肯定是USB2.0的.因为别的U盘都没问题的.而且有的电脑还会直接认不出.有的电脑上又很正常(像联想一体机).不知道怎么回事.郁闷的……量产过.而且还刷过固件.还是一样
U盘是金士顿G3  16G

因为量产过.有的参数跟原来的参数不太一样.像以前VID是0951    PID是1643
芯片型号好像是PS2250

网友:
如果你确定U盘是好的,那就是你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U盘本身的问题.不可能那么多电脑的系统都有问题吧

同意!赞成!   是U盘坏了,那你就很不走运啦!  要是U盘容量小,坏了也不可惜!

网友B:
U盘偶尔认大多是USB供电接解点脏所致,供电不够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USB供电接口电压不稳或过低会引起一些奇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偶尔认大多是USB供电接解点脏所致,供电不够

也有可能吧.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量产没有做好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u盘又不贵 重新换一个 买个正版的 保的时间长啊

网友:
换个控制板10元就搞定了,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U盘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拿到柜台让他们保修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 我也觉得是U盘的问题呀!

网友:
把u盘接口换了...

网友:
应该是U盘坏了

网友:
好像是接口接触有问题

网友:
就是U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