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修过华硕A8的看下!

楼主(2012-03-05):
修这个没办法了!到朋友处借来视频机,上视频。原是A8TC  AMD双核N7300独显,上家已动过北桥,独显N卡7300核心大芯片也动过了,我没有BGA。看样子不好修,直接换成英特尔945板子加A卡M64M,加英特尔双核T2250.当然散热也换了。买到手不上显卡无显。电流上到1.1(不上电池)与买家交涉重发一套还是这样,上显卡0.几到4.几掉电。不上显卡就这样叫个不停,电流1.1几。(不掉电)二个主板,二个显卡,二个CPU都是一样的。现在个人认为不可能同一个配件坏同一个地方?请修的朋友,老师给点建议!

网友:
网络太卡,视频看不了,你的文字写的天马行空,看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还不明白!

网友:
太草了,不明白。

网友:
上显卡掉电时显卡供电有问题 PG没有返回   开始那个945板子+ati显卡不亮时bios不对  要自己刷bios!赫尔和

网友:
外接接了吗,听到华硕的亮机声音了。如外接不亮楼主先刷BIOS再细查显卡。如外接亮,那就看看屏线或屏

网友:
问题是不接显卡才有开机声音啊!接上显卡电流0.4几就掉电了!

网友:
有修过这个机子的么!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显卡那边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显卡那边有短路呢

二块显卡不可能都短了吧!才买的啊!中奖了?

网友:
这个说不一定的 我以前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