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台式机 装不上系统 求救在线求救

楼主(2012-03-05):
海尔博越LX2-0439
   能GHO进去  但是G进去后 重启 进不了系统 暗屏  PE也进不去  客户没有卸载海尔 的一键通装系统造成的 ,我现在按Home键卸载了海尔带的还原  但是还是装不去  硬盘 确定是好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品牌机有时候就得用安装版的系统装,有些本得改AHCI/IDE(要么蓝屏)

网友:
PE进不去?换个PE版本试试!有些品牌机有个还原分区 ,不删除貌似进不了PE,进了也找不到硬盘,把隐藏的恢复分区删了 重新分下区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网上下个安装版的系统就OK了

网友:
硬盘拿在别的机子上够系统撒  在放到机子减压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要是确定硬盘是好的,那就还是系统的问题。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再做系统。系统要用安装版的。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有问题,最好挂到别的机子上检查,没问题的话,在别的机子上克隆系统,重写MBR。

网友:
LF一下,确定好

网友:
卸载一键通后用GHOST选1-1-3铺映像(铺后会只有C盘),然后再进DISKGEN重建MBR,顺便分完剩下的区,

网友:
HAIER的有些机型安装了自带的还原功能,开机后可按HOME键将其卸掉,默认密码是haier

网友:
换硬盘式下

网友:
找一个海尔的专用系统

网友:
不建议lf,建议拿过去給海尔售后搞以下

网友:
把盘全删了,重新做

网友:
楼上说的全都试了 依然那样  去顶硬盘是好的 别的机器上可以装上

网友:
、都试了 依然那样 确定硬盘是好的 别的机器上可以装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089-1-1.html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内存在别的机子上ghost到硬盘里,然后拿到本机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