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40 的怪现象,请教各位

楼主(2012-03-05):
接到一台ACER 3640 的机器 开始可以显示.进系统,和还没进到系统的时候都会死机.测各个电压都 正常.后来用示波器打一下CPU 供电电感,电感一端的有波形,另一端有一点点的方波感觉不对,后来更换电容,换上之后不跑马了,用示波器再测还是有方波,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现在把电容换回去了.按不跑码的方法去修,发现CPU 到北桥有一个点为开路, 还有两个点为几十欧的值,偏小了.其它的都为400多,现在怀疑北桥挂了,问下有必要重做吗?还是直接换北桥,或是有其它的思路?

网友:
加焊、植球就都没必要了,还是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想问一下CPU 供电滤波出来还有波形是不是正常 的?

网友:
此机维修进展:   由于客户催的比较急,今天把板子拿出来做北桥,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潮湿,担心做不好给板子预热了两边.按平常一样的温度,可是就是拆不下来,把温度提高.把时间加长,经过两次调整终于拆下来了,还好没有掉点.把桥做回去,再测试那三个点(CPU 到时北桥)阻值还一样.通电试机故障还是一样不跑码--不显示.原来不是北桥问题啊.   反复测试无意间发现网卡边有点发热严重,把电关了,再试又不会了,接着把网卡拆了.换一个网卡显示了.
       上硬盘进系统,问题又来了---蓝屏,进pe  可以进,但还会死机,有时在BIOS里面还会死机.怀疑南桥问题 加焊一下南桥又不显示了.拆下来重做,做回去测一下电容短路了,可悲啊.明天等着南桥到了换一个上去,看行不行了.祝我好运吧!
问问大家我这做南桥的思路有没有问题 啊?请大家给我一点思路吧.

网友:
能开机后死机,重点还是查cpu供电和cpu到NB直接的通讯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