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开机有显示暗瓶

楼主(2012-03-05):
前几天同行拿了一台HP机器过来说坏了让修一下,接机插恒流源5A,拆机发现隔离保护MOS管烧了,换了一个之后,可以开机了暗屏,在灯光下看的到显示,外接正常。测灯管好的,以为高压坏了,告诉客户要换高压,他说要换原装的,不要改。等货。高压到之后换上去现象一样。测主供电19VADJ3.3V.ON   OV,跑线ON到接口iCN2第7脚INV_PWM_3通过一个电容C1255到U1014_3       测CN2第7脚对地值500左右无电压 ,C1255正常是显卡坏了吗?在等光下看到图像进系统运行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由于是初次上传图纸不到之处大家见谅

网友:
改怎么样才能看懂电路图呢

网友:
我都郁闷了,暗屏和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会不会是断线了

网友:
飞个线上去不行吗?

网友:
飞一条线OK

网友:
从屏接口找到保险从上面飞一根线到高压上的ON

网友:
应该是屏线断了

网友:
看个那个LID_EC#这个信号是不是正常的高电平。。。现在的机器都是磁感应的啦。。如果那个错了。也会一直暗屏的。。见同事修了一个华硕的就是暗屏。。
就是那个三条腿的感应器坏了。。。

网友:
原理是因为屏背光开启信号是由EC发给屏接口的,但是前提是显卡或者北桥先要给EC一个相当于背光开信号后,EC才会发出高压板上的背光开启信号,总的来说是暗屏的话,可能和显卡有直拉关系的,但是可以从另外3。3V电压飞线解决

网友:
既然高压板是好的,又测到背光开启信号为0V,跑电路看看吧。

网友:
查C1255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查查休眠开关部分

网友:
都怪你自己,不仔细,还得多一条高压,直接屏上面飞线,就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直接飞线OK

网友:
如果这个LID-EC#是低电平,即使灯管不亮,用灯照屏幕也应该是没有显示吧?休眠了,还有图像输出?

网友:
休眠应该没有图像输出

网友:
  飞线固然简单,。但是我们要有研究精神,技术是研究出来的。

网友:
暗屏不一定就是高压条坏,,遇到过一个改高压就好了,可是客户要原装的,换上不亮,,
更换,北桥,南桥后,ok,,,
换完北桥后南桥短路了,,不知道换那个好的,
你这机器的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
讨论的那么激烈,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短线了呀 飞线

网友:
是lcd屏的话改个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动手改一下信号就行了

网友:
有的ON信号控制电压是从显卡发出来的显卡空焊也会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