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双硬盘

楼主(2012-03-05):
如何安装双硬盘
小提示:如果一根IDE数据线上只接惟一的IDE设备,不管这个IDE设备原先是设置为主盘还是从盘状态,都不需要对这个惟一
的IDE设备重新设置跳线。
  通常都是将性能较好的新硬盘接在第一条IDE数据线上,设为主盘,作为开机引导硬盘。至于旧硬盘,有几种接法:
  1.两个硬盘接在同一根硬盘数据线上,则第二硬盘应设为从盘。
  2.第二硬盘接在第二个IDE接口上,如果该接口的数据线上只有一个硬盘,也没接光驱,那么第二硬盘就不用跳线;如果这
根数据线上还挂有光驱,一般将第二硬盘和光驱的其中一个设为主盘,另一个设为从盘,这由你自己决定。

小提示:如果你的主板和硬盘都支持ATA 66/100/133,那么务必要使用80针的IDE数据线。否则,如果使用40针的IDE数据线的话(
即与光驱的数据线相同),将会影响硬盘传输速率。

对于新的主板来说,一般都会自动检测硬盘参数。也就是说只要硬盘安装正确,就无须设置CMOS。对于一些老主板来说,可能就
需要手动进行设置了。
  启动计算机后,按“Del”键进入CMOS Setup程序的主菜单。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IDE硬盘驱动器自动检测)”并回车,
可以看到第一、第二硬盘的所有参数,包括容量、柱面数、磁头数、扇区数、工作模式等等。检测结果表明,双硬盘的安装和设
置已经成功。按“Esc”键,退回到主菜单。最后按快捷键“F10”或选择“Save And Exit Setup(存盘退出)”。退出CMOS Setup程序后,将
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在开机自检时,能检测出硬盘参数就说明已安装成功。
  至于如何用Fdisk进行硬盘的重新分区及用Format进行硬盘分区的格式化,很多文章都有介绍,无须赘述。不过在格式化硬盘时
一定要注意“盘符交错”问题。例如你已将新硬盘分为三个区,格式化D盘时,千万不能输入“format D:”,而是要输入“format E:”,否
则你只会格式化老硬盘的C盘。建议在格式化新硬盘之前不要挂接老硬盘,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其实安装双硬盘的过程比较简单,只要你能细心一般就可以顺利完成。如果你的主板比较老,安装双硬盘之后,如果出现在
通电自检时就可能死机、锁住,或者硬盘容量显示错误等现象。那么很可能是遇到传说中的硬盘容量限制问题了。
容量限制可以通过升级BIOS来解决,还要一个问题就是盘符交错!
一、系统升级
  第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的就是将你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升级到Windows 2000或以上系统。因为WIN NT内核与Windows 9X不同,
而且对于多个硬盘的辨识能力与处理能力比Windows 9X要高出一筹,所以采用Windows NT内核的系统之后,安装双硬盘的时候系
统会自动把新硬盘的盘符添加到原先硬盘盘符后面。
  其实在Win2000中还有最简单的方法,因为Win2000中可以手动更改盘符,所以只要在驱动器图标上点击右键/属性,就会发现“
卷标”后的文字可以更改
 二、CMOS修改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 98操作系统,那么可以在CMOS中将第二硬盘的选项设置为“NONE”。比如挂接在第一根硬盘线的Slave
端,就在CMOS中设置“IDE Primary Slave”为“NONE”,这样在开机的时候系统会省去对第二硬盘的查找,进入Windows 98之后,你会
发现第二块硬盘已经被找到,而且交叉盘符的现象也不复存在。
  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方法只有在Windows 98操作系统下才能实现的,如果你使用Windows 95就不能享受这种便利的设置优势了
。而且即使你采用的是Windows 98系统,只要切换到DOS状态的时候,第二硬盘就会自动消失,要是你需要经常在DOS下处理文件
,那么这种方法还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三、分区大法
  事到如今,还有最后一招,保管你一劳永逸,绝无后顾之忧,这就是对第二块重新分区。采用这种方法,无论在什么操作系
统下,CMOS中如何设置,都可以解决盘符交叉的问题。想必这就是大家所最为关注的,所以在此对其的操作步骤介绍一下。
  1、将两块硬盘安装好之后,开机的时候按下“F8”键并选择相应的选项进入DOS状态。
  2、键入“Fdisk”,然后会看见图1所示的分区主界面,其中比以往大家所看见的多出了第五个选项“Change current fixed disk drive”
,选择此项之后按回车键继续。
  3、接下来看见的是硬盘以及分区列表,这时大家选中第二个硬盘,然后按照先删除扩展分区,再删除主分区的步骤将这块硬
盘上的分区删除。
  4、在对第二硬盘重新建立分区的时候要注意,一定不能选择“Create Primary DOS Partition”在这块硬盘上创建主分区,而要选择“
Create Extended DOS Partition”把所有的空间都分配给扩展分区使用。接着再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这个硬盘分为多个分区。
  5、分区完毕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等进入Windows之后调用资源管理器会发现原先交叉的盘符现在已经老老实实的按照规
矩排列了,这时再对它们进行格式化处理,这块第二硬盘就可以像原先的那块一样正常使用了。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完全破坏第二硬盘上的数据
  好了,到此为止,解决双硬盘盘符交叉的三种方法全部告诉大家了,至于你选用哪一种就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又拿一些老文章充数,哎

网友:
                 我也觉得是,现在ide都已经淘汰了。固态和串口都是一个口子一个硬盘。想几个硬盘就要几个口子。

网友:
现在用双硬盘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是那里复制粘贴过来的吧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ide 唉...复制黏贴惹得祸

网友:
两个接口都插上,不过硬盘要跳线,位置在硬盘接口头部 ,要通过跳线分出主盘和从盘!

网友:
现在的硬盘容量越来越大了

网友:
过时了,现在谁还用IDE啊。

网友:
现在很少使用双硬盘了

网友:
我是初哥,学习了,哈哈..

网友:
几年前或许有用,现在嘛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也就是在版块里能看到这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