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很呀联想19寸显示器

楼主(2012-03-06):
晚上一台联想显示器送来是不通电的,拆机,量测电源5v12v没有出来,查保险,开关管,整流桥堆,阻值正常,上电量测LD7575 5脚没有输出,在量测6脚雅黑没有供电,一看希望来了,拔电打阻值,5,6脚短路,拆掉之后在打阻值哟嘿正常了,看来就是它了。换掉之后通电电压5v12v出来了。装机测试,*脏话*老是程序自检,又只好拆开看下驱动板,量测驱动板各个电压正常,也没有烫手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故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下故障,除了储存8脚芯片  还会有那些问题。。。没有万能驱动板和编程器,不好搞呀  ,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开关拔掉再测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下它周边有没坏掉或者性能不良的元件

网友:
自检?自动调整吧,查按键看看

老是红白蓝不是按键问题咯

网友:
此板以修复哦

网友:
修复了吗,楼主?怎么修复的呀,贴出来,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好吧?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把屏线拨出来,通电,再断电,再插屏线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自检啥意思??老是显示三色输出不了图像还是AUTO自动调整?老出现三色一般都是屏线接口和屏线本身

网友(点评):
不明白楼主说的 自检 是什么情况

网友:
解决了吗,说下怎么回事,是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按键短路了吧

网友: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芯片不良,手里没有此芯片,抱着死马当活马医,把芯片加焊,上电测试,涛声依旧,还是红白黑蓝绿不停的变,没办发改驱动板吧,改了个原装的,唉怎么那么背呀,还是一样。。。在擦下来,一不小心发现图像有花瓶的感觉,哈哈哈,换了跟屏线,故障解决。。。我容易吗就跟屏线的问题,还是同行拿来修的又赚不了多少钱。。。害我花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
红绿蓝黑白,这个是老化模式,并不是自检,出现这个模式(一般只会在没有VGA信号输入的时候才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
1.全新的板子,在出厂时,可能会工作在老化模式.
2.按键板有的个别的按键漏电,让机器误进入老化模式.

    工作在老化模式下的机器,只要接入VGA信号,就可以显示正常的图像,按出菜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好了.
LZ所反应的情况,并非真正换屏线解决了,只是开始试机没有接入VGA信号,后期把VGA信号也接上了,开机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