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VTTPWRGD#造成上U无电压,上假负载有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6):
  接同行一片华硕P5QL SE的主板,看上去还很新净,此板上假负载就有供电,上CPU就没有供电,根据点位图画出简图如下:

上假负载的时候测得VCORE_EN为1.4V左右,能正常产生VCORE,当上CPU的时候就只有0.7V左右,无VCORE,根据简图分析,要么是Q2把VCORE_EN拉低了,于是拆了Q2,电压不变,直接把D1拿掉,VCORE_EN为1.4V,VCORE就正常了,也能跑码,本来想这样交货的,但是故障的根源没找到,心里不舒服。再认真分析,分析,为什么上假载就有电压,上U就不正常,拿掉D1正常,没思路了,于是请教了下飞龙大哥,他叫我查一下VTT_PWRGD#。这个信号是经过总线电压经过R3产生的,既然刚才拆了Q2也不正常,那么有可能是R3开路或空焊,不能正常产生VTT_PWRGD#,造成上CPU的时候VCORE_EN经过二极管D1到CPU的VTTPWRGD点,等于VCORE_EN并联了一个电阻分压,电压更低,上假负载这个点等于悬空,不会影响VCORE_EN,只有当VTT_PWRGD#正常产生,二极管D1的导通条件不能具备,就是为什么拿掉D1 VCORE_EN就正常。于是先补焊了R3,这回VCORE正常产生了,测VCORE_EN也为1.4V多,VTT_PWRGD#也有1.2V了,此板修复。

网友:
现在的学员都这么强!!!

网友:
如果D1的负极没电压,那么VCORE-EN的1.4v就自动被拉到0.7v。

网友:
能接修同行修不了的故障板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
VTT_FSB#经R3变成VTT_FSBPWRGD#?看来时序图真的要学习才行

网友:
我看了很久,这VTT_FSB是不是由R3转换成VTT_PWRGD#,那在CPU假负载能不能测到VTT_FSB

网友(2016-09-30):
这里vttfsb推测就是总线电压

网友:
看来要分析图纸走过的每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