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USB接口维修

楼主(2012-03-06):
客户送一台HP4416S机器AMD CPU,故障前拿去给人装系统,装完后发现4个USB接口不全能用,送来测机,机器有带摄像头,点开发现摄像头可以正常使用,可以确定南桥问题不大,拆机测4个USB接口供电正常,再测usb接口P+和P-对地阻值在500欧左右,正常,看图纸发现USB_P0 P2 P4 P5是USB接口4个接口都不能用,P1去了CN1004这个是蓝牙接口,P3去了读卡器芯片,P6去了CN7,CN7是空的,USB_P7去了LVDS接口,接了摄像头。试下把摄像头的P+和P-改到USB接口接外设,能正常使用。查SB USB供电正常,查SB USB_CKL正常,供电时钟都正常,怀疑是BIOS,刷了一下BIOS,结果一样,想到USB_P3去了4合一读卡器芯片,难道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导至,取下,故障一样,没法只好换桥,找一桥换上,还是一样,这下子傻了,都正常阿,桥也换了,BIOS都刷,连接的外设都没问题阿,又不是系统的事情,这还能有那里的事,之前有看过USB_OC#信号会导至USB接口不能使用,翻图查看SB的USB OC模块,LID_SW#_3这个是合屏信号。SB_ADP_PRES这个信号高电平,正常,THERM_NC#,这个是CPU的温度控制,高电平,正常。CPPE_NC #这个是检测读卡器的,有卡低电平,没卡高电平,现在是高电平,正常。该查的都查了,SB是新换的,不会有问题,没思路了,先放下一边不理了,去修别的机器。到第二天,客户一大早就又来电话催了..........痛苦中........,修USB接口还是头一次修成这样,,真够背的了,,,,。没法,还是要修阿,翻开图看了好久,,,硬件都正常阿,,,难道还是BIOS??但都刷了啦,用别的都很正常,不想再搞桥了,这机器能开机正常用的,AMD的机子板子本来就不好,如果搞挂了就不好交差了,,硬件都能正常使用,难道还是BIOS的问题?试下找个一个新的BIOS芯片,刷好了程序,装上,开机进系统,接上USB鼠标,哈哈!!! 好了,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下子可以交差了,,,,拿起电话打过去让客户过来取机,这个机修的...都不想说了........付上图纸,高手们下来研究下。

PIAGET_1.0_DIS_6050A2252301-MB-A03_P09C1D).pdf

HP4416S图纸

网友:
USB_OC#是什么信号啊LZ、??谢谢!

网友(点评):
OC 是USB端口的过流信号

网友(点评):
over current --- 过流

网友:
是bios坏了吗,bios坏的很少啊,一般都是程序坏

问下楼主。这个BIOS是如何看型号代换的。还是都是八脚的说可以换呢。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我以前遇到就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