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AM-M830内里芯片MCU不启动,有救吗

楼主(2012-03-06):
功放机开不着POWER,因插错线导致短路,烧了变压器保险丝,换了保险丝,电源没事,但面板计算机芯片MCU 编号LC6520C-4649启动不了,导致机开不着,量了芯片有VDD电压5.2V,RESET PIN2V偏低,power,是低电平,15pin power没有輸出电压高低变化, 应芯片已坏,因找不到这芯片,这芯片有救吗,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没救了 除非你能找到厂家售后 买块这种一样带程序的芯片装回去

网友:
没有人会修芯片吧

网友:
电源输入端短路的话,应该查输入电路是否正常再说,估计芯片还不一定会坏的。

网友:
Reset脚电压太低了,芯片一直处于RESET状态。看图Reset脚内部应该有上拉电阻,你试着脱开TR212的C极看看Reset脚会变高吗。只有Reset脚电压正常后,按键才会有输出的。

网友:
芯看坏了你也能修啊

网友:
謝謝幫忙
脫焊reset pin 不連接焊盤,都是2v,有辦法修嗎辦

网友A:
先用二极管档测量Reset脚对地压降,和其它脚对比一下。试着在Reset脚和+5V处加个330欧左右电阻,看看电压会升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二极管档测量Reset脚对地压降,和其它脚对比一下。试着在Reset脚和+5V处加个330欧左右电阻,看看电压会 ...

試過23PIN RESET不接接外部零件,接一个1K电阻到+5V連接到reset,都唔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過23PIN RESET不接接外部零件,接一个1K电阻到+5V連接到reset,都唔得

會是時鐘和數據信號電路有問題,導致微控制器不啟動,量了電壓24pin data out 0v, 25pin data in 4.8v, 26pin clk out 0v,27pin clk in 0.5v
請再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A:
data和clk只是MCU和其它电路的通讯接口。MCU的所有功能要正常的话,必需先有正确的复位。你首先要使Reset脚电压为高(大于4V),正常这MCU的复位脚外接1个1u左右的电容就可以复位了。既然外接1K 电阻都只有2V,我觉得这个Reset脚内部已坏了,只能把电阻改小点,100欧看看能否把电压拉高。

网友:
芯片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和clk只是MCU和其它电路的通讯接口。MCU的所有功能要正常的话,必需先有正确的复位。你首先要使Reset脚 ...

謝謝多次指點
試過拆這芯片LC6520c-4649,換個LC6520C-3506 可惜唔得因尾數字不同,但新芯片量過RESET PIN 都是2V,會是不關芯片事,會關圍電路的事導致芯片不啟動,請給些意見謝謝

网友A:
      换了芯片,Reset脚还是2V,那你查查5V供电,还有MCU的3、4、5、6脚电压是否都是高电平,最好用示波器查查晶振,查查5V供电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Reset脚还是2V,那你查查5V供电,还有MCU的3、4、5、6脚电压是否都是高电平,最好用示波器 ...

謝謝指點,希望你繼續指點小弟

mcu3,4,5,6有5v高電平,因沒示波器,晶振已換新,供電到芯片有5.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Reset脚还是2V,那你查查5V供电,还有MCU的3、4、5、6脚电压是否都是高电平,最好用示波器 ...

不知甚麼原因,用指針表測mcu各腳電壓時,特然啟動,但有些功能沒了
用遙控可以開著power,但直接按擴音機power沒反應,因擴音機要連接獨立收音機先會著power,用遙控可以開著收音機,而收音機訊號到擴音機開著power,
用遙控 控制hifi功能 有些用到,有些沒反應,而直接按鈕機功能機正常,若聽cd時,若即時按鈕轉換到聽收音機,正常時cd會停止,但現在cd沒有停止,可能mcu的程式亂了
檢測過現在mcu復位pin 2v ,正常不是5v嗎

网友A:
那就试着在Reset脚对地加一个10u电容,加长复位时间试试。按理说复位脚2V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着在Reset脚对地加一个10u电容,加长复位时间试试。按理说复位脚2V是不正常的。

謝謝
reset腳加個10uf電容,電容應用多少電壓呀

网友A:
电容一定要用质量好的,耐压16V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一定要用质量好的,耐压16V以上就可以了。

謝謝你多次指點
不明白為何用遙控對著收音機開著而內裡時鐘和數據訊號同時開著功放,直接按power鈕就沒反應,
應mcu沒壞,為何reset會得2v

网友(2012-04-05):
抱歉,这个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