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的独立显卡问题

楼主(2012-03-06):
华硕主板M2N插独立显卡报警一长3短,  不插显卡也是一长3短  ,换了显卡没用,请问大概是哪块出问题,pci-e 16x的插槽检查点都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和北桥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拆内存出来报警声就 变了 ,不是内存问题,显卡也换了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报警就是显卡报警,你都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打主板PCI-E 16对耦合电容阻值  打 PCI-E到桥的数据阻值  有可能是桥空焊  华硕M2N的桥最爱空焊

网友:
好,我 先试试

网友:
对地阻值都是358-360左右

网友:
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我有一片m2n-x 用什么内存都蓝屏,这是什么问题,有哪位高手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北桥虚焊了哦,昨天修了块M2N的板子

网友:
那 我加焊看看,谢谢 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些类型的板都是桥爱虚 而且加焊了很多都用不久 桥本体有问题

网友:
桥很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