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问题

楼主(2012-03-06):
前两天收到一张捷波945的主板,问题的开机10到20分钟就关机,要等几分钟才可以开机,接到手怀疑是cup温度的问题,进bios里面没有查看温度选项,进系统下了个鲁大师一看温度80几度,马上关机拆下cup,cup拿在手里面不烫手呀,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就算不仅系统,停在bios设置界面一样关机,

上论坛里面看看一下,有同样的问题,但是都没有的到解决,有说刷bios的(我上网没有找到bios),还有说io虚焊或坏了,还有说南桥的问题,
加焊了io(io是8712手上没有这种io),进系统看温度还是80度 。
抱试一试的态度用风枪吹了下蓝桥,温度还是80度
在论坛看到一师兄说(这块主板已经修好。8712的88脚连到一个电阻上,正巧这个电阻明显被搞掉了,我就补了一个103电阻上,就OK了。)没办法了我也在补了一个103的电阻,进系统看温度还是80多,
由于是晚上很晚了,打算明天继续,就进系统用ecerest里面的系统稳定测试哈机器,本以为过一会它就会自己关机,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它还开着,玩游戏测试,还是没关机,用了两天都没事,应该是好了吧,但是鲁大师还是报cup 80多度……
郁闷啊,,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谁知道这是那里出了问题,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好不在茫然,谢谢……

网友:
鲁大师不能相信,。假的,温度测得不准。单板试机,鲁大师测得是八十几度,手放在散热片上还可以放得住。

网友:
不会是哪个探测cpu内部温度的ic部分出了问题吧,一般cpu内部有个2极管,外部有个温度ic,通过串个电阻和并个电容,连接这个2极管,然后这个ic通过i2c接口连接到南桥和ec。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搞定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