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转HDMI接口蓝屏

楼主(2012-03-06):
                   联想本转HDMI接口的时候  瞬间蓝屏      vga接口能用    前段时间换过主板         谁知道怎么回事 解答下

网友:
蓝屏后拔掉电脑还是蓝屏吗?

网友:
用的是转接线还是转接卡?也不说清楚一些。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只要线是好的,那你就做系统试试吧!

网友:
说不清楚? hdmi不要热插拔啊兄弟

网友(2012-05-27):
HDMI接口不支持转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