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现在的新显卡在WIN7下还有“显示驱动停止响应”的事吗?谢谢。

楼主(2012-03-06):
win7 64位专业版,被显示驱动停止响应搞崩溃了。一天N次……,换驱动什么都试过了,没办法,想换显卡了。

网友:
那你就换个版本的WIN7试试。

网友:
是的。要装就装旗舰版的

网友:
去显卡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们的建议,先换驱动,官网驱动,版本低一点儿的首选。
如果这样都不行,换系统版本。
我觉得应该是你系统某些支撑显卡驱动的文件损坏,所以你安装驱动无法正常工作。
双显卡的话,如果独立显卡坏了,不接,也能显示进行工作的。
重新安装一个旗舰版本的,试试就明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