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外接有声内置喇叭无声

楼主(2012-03-06):
接到台CQ32机器,外接有声内置喇叭无声,说是听歌是一下就没的声了,外接喇叭有声,拆机,查喇叭阻值正常 有声发出,在查U1006  40 41  43 44跟喇叭连接正常  在 查外接内置转换电压HPS 没接外接时有5V,接上外接时为0V正常的, 13PIN也有电压变化,都正常,现在没思路了,定2个新的芯片,换上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    接口坏了。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外后内      你仔细观察一下 看看 是不是  接口里面的铜片坏了

网友:
喇叭坏了?

补充内容 (2012-6-24 17:53):
你个sb就你知道啊!sbsbsb

Biostar -6 LZ已经说了,喇叭阻值正常!

网友:
喇叭如果没坏 , 那么就检查喇叭接口。 你用一耳机多插那接口几下, 里面的铜片可能复原 ,多半是你插外接里面的铜片一直开路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怀疑硬件 一步一步来

网友:
驱动没问题的话就是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对 先应该查这些

网友:
查看此芯片各供电都正常的话,重新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
我修过X31的一台,是板子的座子腐蚀了重焊就OK了
不行换喇叭。

网友:
接口如果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功放芯片

网友:
声卡 功放 芯片换了也没用  我前几天就修好了一个  要拆掉掉了一个二极管  AMP_SHUT# 为高电平内置喇叭才会出声

网友:
一拔掉耳塞 D3004   1pin 为低电平  把AMP_SHUT#   拉低了 所以内置喇叭不响  1pin  接声卡芯片 修补不来,所以就把D3004拆掉了

网友:
耳机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查接口部分

网友:
查接口,问题多是接口,一般采用静态阻值判断,插上耳机阻值和断开阻值对比,把链接改成有声阻值状态,就可以修好

网友:
什么是静态阻值和有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