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G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3-06):
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057-1-1.html

应该是PU13 运行时不稳定出现的。黑屏是电压下拉。

网友:
说的 不清不楚的   。。。。。。。。。。。。。。。。。。。。。。。。。。。。。。。。。。。。。。。。。。。。。。。。。。。。。。。。。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少电压掉电

网友:
这个还不好修吧

网友:
有听说过 ,拔了键盘边上的触摸板,好像是键盘右侧的触摸板

网友:
说的糊里糊涂

网友:
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PU13和东芝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