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滚动条黑屏,卸了显卡驱动可以进

楼主(2012-03-06):
以前遇到过几台,今天又来两台
过滚动条黑屏,卸了显卡驱动可以进
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显卡本体不良了,加焊和重植都不行,只有换掉了

网友:
这不很明显是显卡的 问题吗     你换个驱动试试  如果不行那就 BGA

网友:
驱动问题很多的。

网友A:
下个原装的显卡驱动

网友B:
官网下个原机驱动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加焊下

网友:
典心的显卡问题。

网友C:
显卡和显卡驱动都会引起的,先搞驱动了

网友:
是不是刷新率太高的问题啊

网友:
哈哈显卡问题,干吧。

网友:
你不是修笔记本的????、、?

网友(点评):
禁止灌水

网友:
必须显卡问题吧!分辨率高了就不显示了吧

网友:
接外显看一下,如果正常,下个正确的驱动,还不行就得做显卡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问题和你差不多的电脑  NV显卡 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后来换了个就正常了

网友:
ati一般不是驱动问题,就必须直拉理换.

网友:
遇到这种的问题   要么驱动不对   要么显卡坏了

网友D:
跟驱动没关系直接换显卡

网友:
如果是双显卡的,把集成驱动装下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更换新显卡

网友E:
有些事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F:
我也碰到咯这样的情况   拿来白屏  联想的   就做BGA   试机正常  进系统  就是这样的清楚
   现在在做现存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地道的显卡问题嘛

网友:
先驱动在显卡 驱动一定要官网打 显卡先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驱动没关系直接换显卡

不是显卡问题换过了

网友H:
显卡问题吧,楼主什么机器呢?

网友:
先软后硬   排除显卡驱动问题  不行就做BGA吧   再不行就换个显卡   再不行就换个板子    呵呵  不过估计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原装的显卡驱动

试了,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个原机驱动看看。

下原装驱动了,不行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显卡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和显卡驱动都会引起的,先搞驱动了

显卡换了,驱动下了原装驱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事显存的问题哦

你见过吗,我没搞显存

网友:
这问题钱几天遇到过。最后加焊显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咯这样的情况   拿来白屏  联想的   就做BGA   试机正常  进系统  就是这样的清楚
   现在在做现 ...

哦,那你试试吧,好不好都给我回个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地道的显卡问题嘛

已经排除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问题吧,楼主什么机器呢?

换过显卡了不行,机器是华硕K40AB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最好换掉,显卡出现问题,掉驱动是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就是显存问题咯。

网友F:
我这本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拿来的时候是白屏不显 背光亮     做BGA显卡   就能点亮   装驱动死机
     现在做显存  着徒弟做 显存做掉点啦  ‘
独立的显卡      。。。。。。
    现在又恢复成拿来的情况啦
  像这样的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本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拿来的时候是白屏不显 背光亮     做BGA显卡   就能点亮   装驱动死机
      ...

你补点试试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跟驱动没关系直接换显卡

有关系,有关系的。碰见过几台了,下了原装驱动就亮。

网友:
卸载掉原装驱动  然后装公版驱动

网友J:
用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K:
如果是N卡一般不用怀疑的,直接搞显卡。

网友:
把显卡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关系,有关系的。碰见过几台了,下了原装驱动就亮。

我下原装驱动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官方驱动试试

官方驱动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N卡一般不用怀疑的,直接搞显卡。

是ATI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显卡,我上次碰到过,从做都不行,

显卡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先从官网对型号下显卡驱动试下,确定不是驱动问题再动硬件。

网友:
什么机器啊

网友:
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见过这种问题是显存造成的,  以前有个DV2000  大年28修的,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样,开机正常,就是过滚动条就黑屏, 给客户说显卡问题,客户同意换改良版,换后测试正常,28晚上客户打电话说机器又出故障,大年29来,我直接拆机加焊显存,两颗都加焊完测试装机,现在都无返修!

网友:
先软后硬,先搞驱动,在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