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tft22w90ps程序,屏号:LM215WF2

楼主(2012-03-06):
求AOC tft22w90ps程序,屏号:LM215WF2 ,

网友:
此机故障为不开机,怀疑程序坏,驱动板板号为:715G3576-M01-000-004F

网友:
此屏的供电好像是12V供电,用通用板不行

网友:
把机器的序例号报上来,及另一个机种名也报上来,及所用什么IC的主板,

网友(2012-04-05):
我也在找这种屏驱动 我现在只有LM215WF1驱动,不知道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