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欧阳系列之---笔记本待机状态下的故障现象和维修思路

楼主(2012-03-06):
初学者在维修界高手如云的现状下要想快速成长,就要学会总结规律。(利用万能电源去看本质现象有利于看清本质,个人意见,敬请高手哦拍砖!)
一般而言,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会出以下几种故障:(注意必须把笔记本电池拔下)
A 无待机电流
B 待机电流偏高(一般3A-5A
C 有待机电流但异常(1A以下,带有跳变或者回零现象)
  要想把以上问题修明白,需要很多“营养”,但是我觉得初学者如果电路的电压分支概念,盲目的去统计别人的经验,没有自己的思路,也将只是换件工,不可能是高工!言重!
所以,献丑说说自己的电路电压分支理解:
理论基础(如果以下文章都看不懂,先好好学基础吧)
待机供电的电压分支
16V-19V在没有按开关之前(待机)就会去很多地方,做为待机总能源
A(一般去向:)
1 系统3V5V芯片及其MOS
2 北桥供电的芯片2.5V1.8VMOS
3 内存供电的芯片1.8V1.25VMOS
4  CPU供电芯片的MOS
5 其对地体系的电容
B(少见去向:)
4 高压板的主供电之一
5 电池芯片的主供电
6 1.5V或者1.25V的供电MOS
C:有的时候,16-19V做为后级电压转换电路的能源转换条件或者做为高电平
做为各种信号转换控制的上拉高电位。例举如:
S5_ON转变为S5_OND,
SUS_ON转变为SUS_D
16V-19V的主供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电路要求3V5V芯片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把电压产生出来,所以,在待机状态下,3V也会正常产生,5V也会正常产生。
3V在待机状态下的去向:
1 南桥
2  IO
3 BIOS
4 为后续(转换三极管或者MOS)供电,当IO在待机下工作后,会等待按开机键的动作,按下开关,IO会发出开启信号到这个MOS管,从而衍生出后期的第一组3V
5V在待机状态下的去向:
1 主要做为除了系统供电芯片的供电,比如内存,北桥,显卡的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在早期主板的所有供电的主供电都是16V,迅驰技术后期只采用3V5V芯片的主供电是16V,其他供电芯片大多是5V供电。
2 为后续(转换三极管或者MOS)供电,当IO在待机下工作后,会等待按开机键的动作,按下开关,IO会发出开启信号到这个MOS管,从而衍生出后期的第一组5V.
笔记本待机状态下
A 无待机电流
1无待机电流的电路原理分析:
说明主板上没有负载用电,16V-19V并没有走到电路,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故障,都会直接在电源口周围找故障,才就是电路稍微跑远一点就可以找到问题。
有特殊设计的电路(比如仁宝点火电路),此电路特点就是后面负载有问题,电路就会切断保护,也会有微电流或无电流。
2无待机电路的故障范围:
(1)       电源适配器损坏、
(2)       电源口、
(3)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工作或者保护,怀疑重点是保险及保险电阻。
初学者对于(1)、(2)这两类问题还是可以搞定的,(3)种需要会看电路图了。
B待机电路偏高(一般3A-5A
1待机电流偏高的电路原理分析:
说明16V-19V有严重短路、俗称“重短”,说明主板上已经有元件烧毁!这种故障的怀疑重点是16-19V的走向及分支。
这种故障有的维修同行采用所谓“烧鸡法”,“摘芯片通电法”,我认为都不严谨可取,初学者可能衍生另类故障,采用电路原理剖析是最科学的,所以明白电压的分支,就可以在不通电情况下,按其分支一一测量,就能查到真正的坏元件。
还有一种少见现象初学者往往迷惑,怀疑了所有元件还是大电流。主板还有这种大短路造成大电流把板层击穿,俗称“板层击穿’.这个可以刮开或者单独飞线,但不能少接负载,尤其是电容。
2待机电流高的故障范围:
1)重点怀疑16V所去的MOS管。
2)怀疑16V所去的对地电容。
3)有的笔记本还要怀疑高压板(背光板)
C 有待机电流但异常1A以下,带有跳变或者回零现象)
1有待机电流但异常的电路原理分析:
俗称“轻短”,说明主板有元件工作不良或者电路有保护动作,一般怀疑芯片不良,这种故障需要更细化的电路走向,但主要的方向是3V的去向和5V的去向,少许电路又回到16V上面。所以,对于各机型正常的待机电流大小要明了,各型号笔记本待机电流时不一样,有的是0.02A,有的是0.04A,有的是0.06A
2 有待机电流但异常的故障范围:
1)南桥
2IO
3BIOSCMOS电池的电量
4)产生电压的各电压芯片
5)电压芯片的负载支路的对地电容、去向负载。

网友:
对新手很有用,看我让我的思路有点清晰。顶起。

网友:
本文对初学者 有指导总结作用,能学到一二,颇感欣慰!

网友:
不错。这个流程思路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分析不错,可以给初学者一个很好的维修指导方向。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了

网友(点评):
后面还有后续,请关注!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举一反三,期待续集。

网友:
修本子的基础啊!!支持、这个事最基本的了

网友:
看完后有点明了又有点模糊,看啦基础还是不够啊。

网友:
希望每个人都像楼主你怎么无私奉献

网友(点评):
哈哈,其实这篇文章 对于初学者肯定是有作用的,不过论坛内面 有很多的维修技术,无私精神 都我我强!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思路清晰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保护隔离及EC等部分电路在待机时的电压状态没提到。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盏非常好的航标灯,细致、深入、直观。支持!!!!

网友:
受益匪浅,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期待楼主的后续,讲的很到位!

网友:
大师,谢谢你的总结

网友:
掌门你写的太好了。

网友(点评):
过奖,这是我的强项

网友:
精华呀,对我们新手来说大有帮助

网友:
谢谢指导,经验是慢慢积累起来的...顶起无私奉献的

网友(点评):
要想 提高,必须无私

网友:
有思路就好。

网友(点评):
思路有了,。。。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