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全桥整流二极管输出270V正常不

楼主(2012-03-06):
测了下正反阻值没问题,输出只有270V,正常吗。

网友:
应该正常吧,输入电压有多少啊?

网友:
220v输入电压低

网友:
电压还算正常

网友:
如果是200V就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看书上说的是300V才正常,结果我这个其实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整流桥没短路就是好的

网友:
你量一下你的220V市电的电压是多少。。。

220x1.414=310
190*1.414=270

网友:
差不多算正常吧,我也不懂

网友:
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正常吧,差的不是太多,看看滤波电容是不是300V的直流电吧

网友:
天哪
我的怎么会到600多V啊
是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点评):
这大师怎么看着眼熟呢,郭德纲?!

网友:
270V一般算正常,具体要看输入电压高低和滤波电容大小

网友:
我的表坏了

网友:
270V有点低,把300V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应该正常吧。

网友:
你想问什么问题先,如果你的机器正常,那你的270v就正常,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
换桥,换电容,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