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硬盘 SP0802n BOIS 里面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2-03-06):
              三星80G硬盘 SP0802n BOIS 里面认不到硬盘 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烧了

网友:
楼主描述不是很好判断,先要看是否转,是否能用MHDD看板信息,板好的话,就看固件是否损坏。
造成不认盘,有板 固件 磁头的原因。

网友A:
上电摸下硬盘在转没有,没转可能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B:
那就换个硬盘试试呗 还认不到⑨板子有问题

网友:
插上电源用手去摸可以感觉到盘在转动   Mhdd 看不到板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硬盘试试呗 还认不到⑨板子有问题

硬盘在原来的机器上也是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摸下硬盘在转没有,没转可能是电路板坏了。

硬盘接上电源感觉在在转

网友:
看不到板信息应该是板坏

网友:
转但不认MHDD就不能修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LZ的一样的,也是不认,但是加电有动静。看来这盘不好修呀!

网友:
我也有个120G的,一样有动静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