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换1GB的显卡要重启才能开机

楼主(2012-03-06):
为什么新换1GB的显卡要重启才能开机。是七彩虹的主板,换七彩虹的1GB显卡,就开不了机,要按重启键。还有,机子关机超过5分钟以上。再开机,就开不了机,要按重启键。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是好的,一点就亮。别的显卡放到这个机子上,也是这个毛病,就开不了机,要按重启键。电源换了,内存换了,还是没有解决毛病。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吧,看主板上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1G显卡是什么型号?你换的是什么电源。要比原来的高试试。把主板放电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
很明显 七彩虹本身就是杂牌 此电脑上不是杂牌的配件就少,既然如此出问题太正常了

网友:
去售后免费刷了显卡程序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