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a加电掉电

楼主(2012-03-06):
旭日C466a独立显卡G86-630-A2,CPU-T2370,客户在家里摔了一下,拿到这里可以加电,电流到0.90左右停留几秒以后掉电,请问怎么可以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你先看看有没有跑吗啊,跑到哪里了

网友:
补充一些,加电过程中北桥没温度,CPU,显卡有温度,拿下显卡加电电流是,0.60左右停留几秒后掉电,

网友:
你应该吧你量到的电压数据,那些有,是多少,说出来

网友:
主板掉电,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你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
好象内存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