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K1L运行中掉电

楼主(2012-03-06):
运行时温度不算太高,开机进系统时不规定时间掉电,请问怎么可以修复,谢谢

网友:
补充一些问题,换过cpu,内存,硬盘,用着正常不规定的时间掉电,求解

网友:
不定时掉电,首先测RTCRST#的电压是否有3.3v?因为这个是经常引起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CPU供电查过没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