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FN键不能用

楼主(2012-03-06):
笔记本不安FN键  直接按F5外切显示器,F6 亮度调节等键就能用   那得问题啊   键盘换了是好的   EC换了   bios刷了   系统换了   还有什么地方啊  谢谢指点一下   如:正常笔记本外切显示器需要按FN+F5组合键的  这个笔记本不用按FN键     按了FN键就不能用了

网友:
你的键盘是按FN+F5=F5的吧?

网友:
你是什么机器 新款的机器亮度调节不用FN的 外接我没有说过 还有可能会不会是软件问题导致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期待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