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挑电脑问题

楼主(2012-03-06):
求助!最近用一TP-LINK54M无线路由器拨号成功后,在联想电脑上能搜索到,但是在苹果电脑上搜索不到,是怎么回事(苹果的无线没问题)???

网友:
用其它的路由试试,.还有改下路由的名字再试下.我家那个路由器要改名才搜得到

网友:
路由器最好不要用中文名,有些电脑会搜索不到路由器,没在苹果机试过,但在pc机上见过。

网友:
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再试

网友:
很多设备不能识别中文名字的路由器,改个英文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