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06):
本人有点不太明白地方,现在主板多相供电中,之前都是一相供电由个一PWM蕊片加一上管一下管跟电感电容组成,

现在板子上一相共电中一下出现三个管子

Q38 Q39是下管 Q40是上管,那这三个管子都接在同一个PWM蕊片上,还是Q40单独接一蕊片上

网友:
你是说一个上管两个下管那种么   没看太明白你要说什么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就是版主说的这种,那两个管子算是一个下管,接在一PWM蕊片上,那上管是也接在这PWM上,还是单独接在另一PWM蕊片上

网友:
路过,看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看明白!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那个好像与cpu供电没有关系啊。给5v——sys供电的吧

网友:
你自己跑个线路不就明白了吗?场管的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这条线路

网友:
给的图和楼主的意思不相符呀!现在的cpu供电有许多是用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的;他们基本接在同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上(有的是一个主芯片+几个驱动芯片)。不管有几相,都是接一个管理芯片。到现在我没看到接两个的!

网友:
楼主的图是内存供电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