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J 网络服务器数据恢复

楼主(2012-03-06):
有客户送来500G西数硬盘,说要恢复里面的文档和表格,经检测发现,硬盘固件好的,也没有坏道,是个好盘,感觉奇怪,客户怎么就要恢复数据呢,于是,接上XP电脑,结果发现,看不到分区,于是,用DISKGEN扫描分区,结果,还是没有分区,奇怪了。于是,用WINHEX打开看看具体情况,下面是截图:

双击分区,打开分区查看,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数据

选中要恢复的数据,点右键,选复制到菜单,直接提取数据就OK了

因为,硬盘是香港某公司的,用于存放公司重要财务和会议记录等信息的,这么重要的数据,价格开低了怕客户不放心,于是报价800元,客户高兴接受,把数据放两天以后,就可以让客户来取数据了。

网友:
老师,这个分区上课时没讲过啊,不过现在明白了。。。

学的不好还干怪老师没讲 看老师来收拾你了

网友:
服务器的分区,用WINHEX和R-STUDIO 都支持的。

网友A:
请问楼主用FINALDATA能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FINALDATA能看到吗?

不能看到。。。。。。。。

网友:
我以为RAID呢

网友:
羡慕 你们会数据恢复的  要想知道是怎么整的

网友:
winhex可以打开?

网友:
论坛里下载的winhex也可以打开吗?VR-studio得找一个了,以前下了个不行

网友:
又学习了,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点亮我们的心灵啊

网友:
欢迎大家常来交流,只有不断交流,才能不断提高。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图的注解好像有问题:EXT3应该是LINUX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苹果的文件系统应该是HFS或者HFS+。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图的注解好像有问题:EXT3应该是LINUX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苹果的文件系统应该是HFS或者HFS+。 ...

说的非常正确,感谢更正,看来我是老糊涂了。

网友:
13楼的兄弟看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