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旭日150无CPU复位

楼主(2012-03-06):
客户拿来时说是别人修过说修不了要客户换板,插电开机电流直上0.8安左右稳定上升。折机看看南桥 北桥 EC  BIOS  CPU供电有明显修过的痕迹。插电测各供电OK,主复位OK .上CPU负载测无复位,PG信号OK各基准电压OK.各信号线阻值OK.至此故障明显为CPU无复位能解决的机会可以确定在90%以上,跟客户报价220元客户同意直接修。大家都知道CPU复位是北桥在时钟复位供电都必须正常的情况下再加上其它一些不是很确定的条件产生,(所谓不确定条件是指本人而言,我相信不管那个信号的产生都是有其必要的工作条件,只所以不确定是因为本身所掌握的知识不够)此机是二修机且从上家修过的地方看此机的原始故障也应该是CPU无复位,焊功也还可以。所以没有直接换北桥决定先测一下各工作条件(一般情况无CPU复位且主复位正常都是北桥本身引起。在此多说一句,有些人认为修机器不应该动不动就换桥,呵呵!我不这么认为,干的时间长的人我想都知道现在笔记本的故障60%是由桥引起。去掉进液等非正常发生的故障由电阻电容引起的信号类故障不足1%,我们做维修的也得讲点工作效率吧!同时我也觉得换个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我们店里这事都是小弟在做由此可知他的技术含量有多少啦!)供电OK 时钟OK  主复位早测过了OK看来是其它不确定因素了打开图纸     这是北桥的原理图还有内存接口和控制 供电  地没上 由这两个图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看出北桥是各个不同的块组成且各块间的控制基本不相关HOST这部份与CPU相连 HUB与南桥相连 DVO DAC  LVDS 是显示部份 CLKS 时钟  MISC不知道这个英文缩写是什么意思但从它接的信号上可以看出是外来的一些控制信号使北桥产生一些信号的控制块
  现在我们看一下出了问题的CPURST#是在HOST这个块内。大家都知道CPU只有在供电 时钟 CPURST#这三个条件全部满足时才会工作,那么它的其它信号照理应该是其后才起作用的。(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还不敢确定一定是正确的)再看MISC这块这里有产生CPURST#所必须的PCIRST#这个信号之前在其它位置上测过是正常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断线的可能但必定很少,H_DPWR# 与CPU相连先按上面的理解不管它H_DPSLP# 这个信号与CPU南桥相连这个信号用CPU负载可以测到是正常的VGATE 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有VGA这几个字母应该是与显示部份有关先不管它 EXTTS这个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找到外接电阻测了一下有3V电压应该是正常 CLKS时钟这块之前在主时钟芯片测没问题  HUB这块是北桥与南桥相连的接口电路以前在无边老师的一个贴中看到过915以上芯片组的DMI总线有问题会引起主复位正常CPURST#没有的情况,但他好像也说了HUB总线不会有这情况但记不清了。不过现在貌似除了这块其它地方引起的可能性会更小先看看再说吧!从图纸上可以看出HUB块的信号都是与南桥直接相连如果有问题换南桥北桥肯定是可以解决的,HLRCOMP这是个补偿电压通过27.4欧电阻与1.2V相连, 找到这个电阻在板上测时发现明显阻值大的多看来问题出在这了,在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电阻已经断裂。找了一个33欧的装上开机测试,机器亮机显示正常。简单组装测试一却正常,看来上家并没造成二次故障很不错。(二修机修了不少了没有二次故障的真的不多)至于PSWING  HLVREF 这两个引脚的外围有问题我想可能同样会引起这个故障的 在此再多说上几句,有些刚入门的同行总是抱怨图纸中的英文定义看不懂,其实只要你多动脑思考看它在电路中的连接情况一般都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来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对新手很有帮助!
小弟菜鸟,想问一下这个HLRCOMP这是个补偿电压通过27.4欧电阻与1.2V相连,这个电压是启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叫补偿电压呢? 还有这两个(PSWING,  HLVREF)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好贴,分析的很细。对新手碰到类似的故障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和方向。。

网友:
这就是宝贵的维修经验
只有不段的积累才能像楼主这般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学习了

网友:
comp一般PWM电路中的主芯片都有这个脚位,应该是比较,补偿之类的意思吧!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了。

网友:
理论真的是重要啊
有没有上电时序啊。

网友:
遇到过两台有PLTRST无CPURST的机器二修机,很头痛楼主的帖子给了很大帮助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  没有被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