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能否做无线交换机

楼主(2012-03-06):
如何设置才能把无线路由变成无线交换机使用

网友:
具体WAN口接Internet.。其余的口按照无线连接,就行啦!!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一直都可以的

网友:
嘿嘿,我试过的可以用的哦

网友:
设成无线ap模式

网友:
可以 不用wan口  直接用lan口 dhcp关上

网友:
将DHCP关掉,把LAN口IP改成与上层路由器不同的IP,免得冲突。从上层路由的LAN口引出一根线接到无线路由的LAN口,无线打开,就行 。

网友:
学习了,楼上了

网友(2012-04-05):
用WAN一样可以。把网段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以,进线口不要接到WAN口,然后关了DHCP服务。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问出这种问题了,还是先从基础学学吧

网友:
如何从基础学,请指点

网友:
不知道路由器、交换机后再接无线路由器,无线怎么样。。

网友:
把第二台路由器的DHCP关掉   第二台路由器不要接WAN口就OK了

网友:
没试过 我想不接WAN口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