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修过这种小板SONY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3-06):
sony VGN-tz33 现在状况是一按开机键不到2秒就关了,待机电压0.01,按开机后电压到0.03后自动关。
待机状态下测有16V,3.3V,5V,还有个2.8V不知道是不是个充电电压,我没找到图。CPU,北桥都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郁闷中。。
那位师傅可以指点指点我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小板加电不亮的话是CPU虚焊了  掉电还没遇到过 你问问客户是怎么坏得

网友:
我这里有报废的,这板BGA有难度。

网友:
没干过这种板子,掉电查查看看有没有哪接触不好或者短路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下

网友:
这种板子做BGA你都要烤机半小时先再可以放进BGA台做桥,相当有难度的。换板估计要上1000大洋哦。

网友:
短路吧,呵呵 查线路

网友A:
0.03的电流,主板大部分电路都没有工作,就加焊CPU,北桥,和 CPU供电芯片,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网友:
电压没出来把 仔细看看

网友:
量量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B:
我也这么做得,可是不管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做得,可是不管用呀

我是说,你这样做是错误的,扩大了故障,你就更不好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03的电流,主板大部分电路都没有工作,就加焊CPU,北桥,和 CPU供电芯片,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支持,电路都不查就加焊,把板往死里整

网友:
楼主典型芯片杀手级维修人员,

网友:
短路掉电的话,先查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吧?? 然后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电路都不查就加焊,把板往死里整

怎么查?求教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板

网友:
  刚刚有人需要换个屏 报价1600   要是客户把机子卖了 我就卖给你算了

网友:
楼主很明显是有电压没有开启,你的EC可能都没有唤醒南桥吧?中重点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看这电流不象是有短路。

网友:
估计找不到的噢

网友:
在论坛找一下这板子的图纸,再修。不要上来就加焊。。。。。

网友:
这种图纸根本找不到的

网友:
這待機電流應當有短路來的
SONY大多有SUS ON的點火迴路
有無正常後再查修後端

网友:
看的出这本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估计是cpu脱焊了。可以先看看本机风扇脏不脏。比较这个不是灵动的cpu热量高。灰多的话就容易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电路都不查就加焊,把板往死里整

唉。。同意。。。。再整下去估计不换板都不行了。。。

网友D:
我觉得是有后级电路短路,查查后续电压有没短路的

网友:
没什么希望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有后级电路短路,查查后续电压有没短路的

怎么查,请指教

网友:
是上网本吧,太危险了

网友:
好像是SONY限量版的机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请指教

你量下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光驱、硬盘供电等处的黄色贴片电容

网友:
开机的时候量下各路电压 很可能有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手中有台这样的板子,,,,能够正常显示,,但充电有问题,插上电池与电源,后,,左下方的充电灯橙灯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充电,,,进入系统后,,在右下方显示的图柜中,能显示:电量1%,正在充电中,,(电池换过,,,原来有20%这样子,,充电芯片,充电的上管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把适配器拨了再插上,可以看到电池在充电,一小格一小格的向上走直到走满,这样三到四次然后就停在最底下一小格就不动了,显示的却正在充电.

有高人指点一下..(怀疑过电池,但从好的机器上拆的新电池也是这样三四次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MBX 的SONY小板,不清楚SONY干嘛要搞得这么小,好多晶体都是QFN或BGA封装的,相当不好搞的,图纸也找不着,还是高端的,换板价贵,日韩的机器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