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 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2-03-06):
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之前键盘进过饮料的,拆开一看 主板插键盘口那里的电容什么的有点发霉了,先清洗后上电开机。
进U盘系统后一切正常 就是在点无线网卡的时候就马上蓝屏。蓝屏代码大概意思就是硬件故障,换了张无线网卡测试,问题依旧。拔掉无线网卡之后,进系统就一切正常,求下思路。

网友:
无线网卡是由南桥控制的,查此电路

网友:
量了供电3.3V都有,刷了BIOS了,故障还是一样,求思路,机子放几天了

网友:
传个图纸,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南桥重新加焊,还是一样,能有谁来解答下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还是仔细看下有没有断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