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硬盘有规律出现绿块

楼主(2012-03-06):
ST硬盘,扫盘发现在7%时出现有规律绿块,到7.5%时,就正常了,这种能修不。怎么修,低格?

网友:
擦除一遍,如果仍不能消除,就单独给他们分一个区隔离起来,不再使用,其他部分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A:
跑一次校准就可以了,这个不算规律。

网友:
太多的话不好低格,只能加表,或者做自检

网友:
没有PC3000的话,用别的软件还算是有难度的维修硬盘~!

网友B:
这种方法用过,可以部分工作,但是我想把它做得更彻底一些。

网友:
看样子,在没有专业设备和相关修盘理论知识下,是没有办法做修复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用PCI-3000做自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次校准就可以了,这个不算规律。

怎么跑校准啊!

网友(点评):
需要专业工具,效率源 PC3000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用过,可以部分工作,但是我想把它做得更彻底一些。

那就要用一些高级工具进行坏道屏蔽了,例如 效率源、、PC3000

网友:
巧妇难以无米为吹,没有工具还真不好办。

网友:
楼主你找找看,好像有个什么软件(记不得名字了)可以备份ATA模块,然后做N2就成,7200.7出这个现象有点多,有些是中间部分一段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