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不触发(新问题啊)

楼主(2012-03-06):
刚拿过来说是不开机。我一插,待机不稳。报价折机。3V5V都没有。测了一下各电感都没有短路。就把3V5V电感短开。3V5V都有了。这说明这部分电路是正常的。但一接上3V电感就不行。声卡、PCI、功放都折了还是不行。只要一接3V,系统主供电19V就不稳压。高手们给点思路吧。。。。。。在线。。。

补充内容 (2012-3-8 14:07):
还有就是一接上3V电感MAX8734A的19V供电只有11。6V上下跳动。。。不接就可以。3V5V也正常。

网友(点评):
今天正好修了一个F41仁宝的,和你的很象,你的要是仁宝的就把那四个1K电阻直接连下,看还跑不了。还有要关注8734的19V主供电,及EC的ACIN电压产生前的LM393运放

网友(点评):
我的就是把一K的四个电阻直连后,ACIN的电压产生电路运放LM393的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当然我这个是进水的,还有3 5V主供电虚断了,刚开始也是全板电压都在跳,我想这是因为仁宝的点火回路弄的

网友:
还是 3V  负载的问题  这个不好说  漫漫查

网友:
负载漏电吧

网友:
把3V上下管  换掉看看

网友:
查3V后级吧

网友:
重点查3  5V后级电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下,楼主慢慢查

网友:
你拉个3V烧

网友:
断开电感,烧3V后级嘛。

网友:
那些都断开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用调压电源烧3V那路,估计有电容坏了

网友A:
断开3V烧它的后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3V烧它的后继试试,

烧不了。啊。。接到后面电流正常。怎么烧啊。还有就是一接上3V电感MAX8734A的19V供电只有11。6V上下跳动。。。不接就可以。3V5V也正常。

网友:
烧不了。接上电流正常。没办法烧啊。
一接3V,供电芯片的19V只有11。06V上下跳

网友B: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保护隔离电路

我把3V电感短开,3V5V就正常了。一接上就没有3V5V,还有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只有11。06V

网友:
换上下管看看。你在3V的电感上面加个风扇,把电感断了,在前极加风扇。看是不是芯片带不起负载导致。

网友:
一般经过一个10K的电阻